两线422能和四线422对接吗?

楼主:
SN75LBC170貌似是支持422的啊。

网友A(2013-06-26):
两线就叫485了,不是422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485是半双工,422全双工的,不可以接的,要经过电平转换

网友C:
485跟422只是电平有差异,实际上是兼容的,并不是区分四线两线的依据。
四线制485的分TX+ TX- RX+ RX-四根线,只要短接TX+和RX+,TX-和RX-就是两线485

网友D:
422和485之间可没有什么“电平转换”问题,二者是兼容的,只是要注意方向控制。

网友E:
485跟422只是电平有差异,实际上是兼容的,并不是区分四线两线的依据。
四线制485的分TX+ TX- RX+ RX-四根线,只要短接TX+和RX+,TX-和RX-就是两线485

这个是对的,另外422是全双工的,而485不是。所以要注意方向的控制。
如果这方面的控制没处理好,有可能数据返回,会收到发送出去的数据。

楼主:
我还是想知道,4线的422到底能不能和2线的对接呢?用的芯片是SN75LBC170。这个好像是支持422的啊

楼主:
我知道了。2线应该是可以和4线对接的,DIR信号就是控制方向的~! 半双工模式!

楼主:
是这样吗?我还是有点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