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芯片转速测量方案?

楼主(2013-06-26):
各位有经验的大侠们,现在市场上是否有单芯片转速测量方案?在线等。

网友A:
转速测量还要用很多芯片吗?

网友B:
有个东西叫 旋转编码器 套在主轴上,输出是个方波,测频率即可知道转速

网友C:
编码器吧,比较贵。
自己做码盘也是可以的,就是不精确,还有机械上的问题。

网友D:
还是传感器麻烦些. 软件测是简单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东西叫 旋转编码器 套在主轴上,输出是个方波,测频率即可知道转速

太大了,装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吧,比较贵。
自己做码盘也是可以的,就是不精确,还有机械上的问题。 ...

是啊,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