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遥控器

楼主(2013-06-26):
!关于用单片机替代PT2272对PT2262进行软件解码?怎样识别单击按键与按下同一个按键不放?

网友A:
不了解2272,2262, 单片机解码识别单击与长按可用键码或收到的数据包数量来判断。

网友B(2013-07-28):
你是用的所谓软编码解码;

网友C:
这个可以通过PT2262发射的数据量判断

网友D:
呵呵,可以搞一个门IC来判断,2秒不放就进入休眠,只有7uA哦

网友E:
呵呵,可以搞一个门IC来判断,2秒不放就进入休眠,只有7uA哦
 什么门IC ???

网友F:
用SI4010做遥控器超简单,2个电源旁路电容,一个PCB天线

网友G:
能不能提供更多的单片机解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