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请教ADC128S102的SPI时序问题

楼主(2013-06-26):
大家好~
最近在用这个芯片,DOUT符合SPI协议,有4根线,其中有个片选端CS,看datasheet需要拉低才能使能芯片。

现在用STM32芯片做SPI主器件,用示波器看,DIN也就是通道选通信号和时钟都没问题,返回的电压值不对

想请教大家CS端什么时候拉低,是在SPI启动前,还是启动后?手册看的不太明白,有用过类似芯片的指导一下吧,感激不尽~~

网友A:
之前拉低,或者你干脆直接接到低电平上就不用管他了:lol

网友B:
仔细钻研钻研技术手册  帮楼主顶一个

网友C:
这个个图上并没有给出这个时间要求.
可以试试在写 SPI  数据寄存器前拉低

网友D:
我最近在用ADS1242,ADS1242里的协议是之前拉低

网友E: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网友C:
从时序图上看, 接收后 CS 还要置高, 可能涉及内部的电路逻辑.
最好还是先按照手册的时序图来

网友F:
先看下你的硬件设计的有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G:
硬件电路    有可能有问题   楼主   需要好好查一查   软件  这一块   那就只能钻研技术手册了   楼主

网友H:
帮楼主顶一个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网友I(2015-04-22):
楼主我在做STM32采集ADC128S022的采集,跟你的ADC128S102S时序是一样的,没有思路,能不能提供例程,谢谢了

网友I:
你好,我现在用SMT32采集这个芯片的AD,偏差很大,能分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