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h376并口模式,求助

楼主(2013-06-26):
板子自带的LCD用的FSMC的FSMC_Bank1_NORSRAM4,16b宽度的数据线。

STM32ZE与CH376模块引脚的连接如下:

STM32ZE CH376
D0-D7 --------------- D0-D7
A0(LCD_CON RS) ------ A0
PD4(LCD_CON RD) ----- CH376RD#
PD5(LCD_CON WR) ----- CH376WR#
PG6(FSMC_INT2) ------ CH376INT#
PD7(FSMC_OE1) ------ CH376CS#

端口初始化如下:
void CH376_PORT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2;
p.FSMC_DataSetupTime = 4;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CH376.H 中如下设置:
#define CH376_DAT_PORT (*( vu32 *)0x60000000) // A0 = 0, CS = 0
#define CH376_CMD_PORT (*( vu32 *)0x60000001) // A0 = 1, CS = 0

在芯片初始化中卡住了:

u8 mInitCH376Host(void)
{
// u8 u8Result;
CH376_PORT_INIT(); /* 接口硬件初始化 */

/* 测试单片机与CH376之间的通讯接口 */
// 发送测试命令
xWriteCH376Cmd(CMD11_CHECK_EXIST);
// 发送测试数据
xWriteCH376Data(0x65);
// 读数据
u8Result = xReadCH376Data();
// 通讯正常的情况下将能读到测试数据的取反
if (u8Result != 0x9A )
{
/* 通讯接口不正常,可能原因有:接口连接异常,其它设备影响(片选不唯一),串口波特率,一直在复位,晶振不工作 */
return ERR_USB_UNKNOWN;
}
/* 设备USB工作模式:主机模式 */
xWriteCH376Cmd(CMD11_SET_USB_MODE);
xWriteCH376Data(0x06);
DelayMs(10);
u8Result = xReadCH376Data();

if (u8Result == CMD_RET_SUCCESS)
{
return USB_INT_SUCCESS;
}
else
{
/* 设置模式错误 */
return(ERR_USB_UNKNOWN);
}
}

每次都是返回未知错误。。。请大侠赐教。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并口上面的波形是否符合预期。

楼主:
目前就是测试程序通不过,并口上波形会出现2次波谷,应该符合预期,但是
xWriteCH376Cmd(CMD11_CHECK_EXIST);
// 发送测试数据
xWriteCH376Data(0x65);
// 读数据
u8Result = xReadCH376Data();
这个地方读取的数据不是0x65取反,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2016-04-03):
大神 可以参考你的代码吗?、小弟最近也在做这个 用的SPI方式  可以遇到问题了   可以参考你的吗》》  邮箱99409984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