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人们帮忙看看我这个推挽电路

楼主(2013-06-26):
输入波形是10Khz,带负载时放大器1脚前的信号是没问题的

我这是个驱动旋转变压器的励磁电路,
输出开路的时候,电压是正常的,可是一接上负载,输出就变成0V,就好像短路一样,
负载是13欧,我仿真的波形还是可以的,但是实际怎么调也调不好,
我更改过R21 R23 R25等阻值,接负载输出都是0,
是带负载能力不行?我在REF输出串了个20欧的电阻,也不行,串了个电容隔直,
输出的波形是不规则的。
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会出在哪里??搞不懂了

楼主:
希望高手们能看到!!或者给提点测试的建议

网友A:
未接负载之前,先应该测量输出端直流电压。
你使用单电源,输出端当然应该串联电容。
负载13欧,发射极电阻33欧,即使工作正常,输出电压也很小了。
“输出的波形是不规则的”,把输入(R16左)和输出波形一起贴出来看看。

网友B:
这好象跟推荐电路的两个三极管的型号搞反了

楼主:
我用simploer做的仿真,负载10时,怎么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除非是直接接地或者负载电阻到6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好象跟推荐电路的两个三极管的型号搞反了

型号没有问题的,开路时波形是幅值和频率都挺好的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接负载之前,先应该测量输出端直流电压。
你使用单电源,输出端当然应该串联电容。
负载13欧,发射极电 ...

示波器的波形不太好截,带负载时放大器的1脚波形是好的,峰值在7V左右。输出端的直流电压,您是说12V电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接负载之前,先应该测量输出端直流电压。
你使用单电源,输出端当然应该串联电容。
负载13欧,发射极电 ...

发射极的电阻,我已经改到0欧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的波形不太好截,带负载时放大器的1脚波形是好的,峰值在7V左右。输出端的直流电压,您是说12V电源 ...

说12V电源干什么?
我说“输出端的直流电压”,是指R24与R25联接处对地的电压。无输入信号时(所谓“静态”),此点电压应该为电源电压之半。
“带负载时放大器的1脚波形是好的,峰值在7V左右”,不大可能。电源电压12V,怎么能出来峰值7V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射极的电阻,我已经改到0欧了,还是不行

你那叫瞎改,撞大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12V电源干什么?
我说“输出端的直流电压”,是指R24与R25联接处对地的电压。无输入信号时(所谓“静态 ...

放大器1脚,之前的波形,不管带不带负载都是好的,确实,我改了不少电阻撞大运都没撞上,改那个电阻是我感觉是不是带负载能力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叫瞎改,撞大运。

输出端的直流电压看了一下,是4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叫瞎改,撞大运。

对了,那个峰值7V的波形,是前面经过放大器放大后得到的,在带反馈那个更随器之前,原始的输入波形峰值在5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那个峰值7V的波形,是前面经过放大器放大后得到的,在带反馈那个更随器之前,原始的输入波形峰值在 ...

电源电压12V,再怎么放大,不可能出峰值7V正弦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12V,再怎么放大,不可能出峰值7V正弦波形。

不好意思,我说的有语病,最大值是7V,峰峰值是5.8V,大神,你觉得电路什么地方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是你的负载(旋转变压器?)损坏。
先用个数十欧电阻(串联足够大的电容)接到输出端看看。

网友A:
检查电路问题,通常在上电后,测量电路中各点静态电压电流,再测量各点动态电压电流,最好能够看看动态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路问题,通常在上电后,测量电路中各点静态电压电流,再测量各点动态电压电流,最好能够看看动态波形 ...

thx兄弟!

网友C:
最大可能一无隔直二有短路。按16楼:

网友D:
13Ω负载上峰值7V的输出,那么峰值电流需要7V/13Ω≈540mA。
而这么大的电流流过33Ω产生的压降也都超过电源电压12V。
而即便是发射极电阻为0,基极偏置电阻在峰值是才能提供的电流是:(12V-7V-0.7V)/47K=0.09mA
那么请问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要多大?540/0.09=6000倍。可能吗?
建议:
      ①发射极电阻改用1Ω。
      ②用10mA的恒流源替代那两个47k偏置电阻。
      ③将那两个3K电阻改成62Ω。

楼主:
不过应该不是负载的问题,我用电阻负载是一样的,哪怕有点波形也行,但是什么也没有

网友D:
按你这电路及其参数,正常时也只能带1K以上的负载(还没普通运放带负载能力强呢!),否则输出肯定要大幅度下降。如果有故障那就更不好说了,首先是必须保证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E:
教你一个方法,可以简单快速的判断你输出级是否可用。
假设VT1的贝塔值是50左右(常见三极管的最小值),VT1基极上拉电阻是47K,那么VT1发射级的上拉能力是47K/50=1K。
也就是说VT1输出的上拉能力大约等效于1K电阻。你说能驱动13欧姆负载吗?

网友F:
你试试用双极性运放仿真带载正常不,然后缓冲级前后加隔直流电容,只对直流做跟随。

网友G:
1、  此为OCL电路,输出电容是必须的,且要保证容量。
2、 没自举电容,会有失真,还有射极电阻过大。
3、 建议楼主用功放电路,省得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这电路及其参数,正常时也只能带1K以上的负载(还没普通运放带负载能力强呢!),否则输出肯定要大幅度 ...

谢谢我改改电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教你一个方法,可以简单快速的判断你输出级是否可用。
假设VT1的贝塔值是50左右(常见三极管的最小值),VT ...

非常感谢我改改电路参数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此为OCL电路,输出电容是必须的,且要保证容量。
2、 没自举电容,会有失真,还有射极电阻过大。
3 ...

您指的是功放的i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试试用双极性运放仿真带载正常不,然后缓冲级前后加隔直流电容,只对直流做跟随。 ...

好的我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Ω负载上峰值7V的输出,那么峰值电流需要7V/13Ω≈540mA。
而这么大的电流流过33Ω产生的压降也都超过电 ...

非常感谢,我按照你说的试一下,我确实是没有吃透这个电路阿,datasheet看来也不可信

datasheet肯定可以信得过。

网友E:
你可以加两个4.7uF的钽电容,放在运放第7脚与VT1/VT2基极之间。试试看

楼主:
这是 datasheet上的推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路问题,通常在上电后,测量电路中各点静态电压电流,再测量各点动态电压电流,最好能够看看动态波形 ...

你看看datasheet上的电路,是不是有点简单?

楼主:
这是另外一个推荐电路,
我觉得比较靠谱些,中间去掉一级电压跟随,负反馈从前面过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看datasheet上的电路,是不是有点简单?

datasheet电路用双电源,你用单电源,此其一。
你的负载电阻比较小,要得到足够大的输出,必须减小首帖图R24R25和R20R21,此其二。
另外,10kHz频率不算高,考虑用8050和8550三极管。

网友A:
“datasheet上说都是单电源,也可以用双电源.”
双电源输入必须加偏置,输出必须电容隔去直流成份。

网友D:
只是你不会设计计算而已。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加两个4.7uF的钽电容,放在运放第7脚与VT1/VT2基极之间。试试看

请问这是为了隔离直流么?以免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啊,最前2个三极管是提供偏置电流的吧?
兄弟太感谢了,用偏置电阻真解决不了么?
我的印制板已经做回来了,上面再加三极管难度比较大,
在现有基础能还能么?今天手头没有示波器,没法测-_-###

网友D:
即便是38楼的电路最大也只能输出大约5V的峰值电压(峰—峰值达10V)。如果用偏置电阻而又不用更高的电压的话最大输出峰值电压会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便是38楼的电路最大也只能输出大约5V的峰值电压(峰—峰值达10V)。如果用偏置电阻而又不用更高的电压的 ...

您看32楼的电路,存在什么问题?是不是驱动能力有限?这是datasheet的电路

网友D:
图没什么问题,关键是要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调整参数。以期符合自己的要求。

网友H:
20楼 是真理啊  楼主有没有成功了  等你好消息 把最后的修改结果告诉我 也学习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发过好几个功放图,这个实际调试容易通过么?

网友I:
匹配性远优于分立件的集成技术中,一般都不会这么用的,实际上有一个电流源会接近或进入饱和区(MOS管则进入三极管区)。

不是这样等效吧?两基极电流是相等,但集电极电流有好多分支哦!
运放输出端在两二极管之间,两近似电流源无论电流差是多少,估计都会被运放“吃掉”。所以问题不大,除非运放电流输出能力太差。

网友D:
只要三极管配对误差不过分大,其不平衡电流由运放输出吸收。

网友D:
两近似恒流源是不会进入饱和区的。除非输入信号过大而使得恒流源饱和(这样的话也超出了功放的输出幅度)

网友D:
10mA的恒流源,即便是误差30%,其差额也就3mA,这点电流运放还吃不掉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为了隔离直流么?以免电流过大?

不是隔直,而是提供一个低阻抗的交流通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D:
10mA的恒流源,即便是误差30%,其差额也就3mA,这点电流运放还吃不掉吗?

1,30%是平均值,不是最大值。
一般管子管子放大系数是相差一倍,比如Y级1815,在120--240之间(当然,买一堆管子实测的话,大部分值落在分布中间,即落在160--170范围内居多)。
2,即使被运放全吃了,但运放驱动仍旧是上下对称的,30%的账务转由运放来偿还,所以最终还是消化不了。
【一般运放内部功率管的位置关于晶轴严格对称,这是因为运放增益的极限值是由热反馈决定的,所以电路设计中一般要求运放驱动也必须对称,典型例子是基于运放的精密整流电路,要想热平衡的话,那两个二极管要串联阻值相同的电阻,有的设计中忽略了。】
输出“负阻”是容性的,用方波测试时,30%的失配表现是输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大摆幅小失真估计不小。

网友D:
1、做功放挑选配对管很正常,30%的配对误差已经属于很宽松了。(一般挑选配对的误差都在5%以内)
2、楼主的输出峰值电流是540mA,对于8050/8550的管子,放大倍数大于100太常见了,折合到基极的电流驱动要求也就不到6mA,加上由于配对误差总共有多少?运放难道不能承受?
3、至于失真多大试试就知道。呵呵。。。。。起码类似的电路俺做过。

网友I:
如果严格配对就是另回事了,手工配对5%不成问题,个人DIY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好。
只是如果批量生产的话,小麻烦。

这并非能不能承受的问题,上面已解释。

网友D:
做功放本身就需要配对,只不过多用了对而已。且其配对要求低于功放管。

网友D:
现代的管子,同一批次的离散性并不大。大部分比较接近。所以只要用同一批次同一档的,抽检一些看看配对效果。合适的话,即便是不进行一一配对,效果也不错。(俺1K一包的管子,实测只有少数偏差比较大点,大部分还是比较接近的)。若进行简单的快速测试分档。则效果就挺好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如果严格配对就是另回事了,手工配对5%不成问题,个人DIY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好。
只是如果批量生产的话,小麻 ...

批量生产的话,应该采用集成功放芯片。

这个观点支持!

网友I:
很多分立件设计还用些被淘汰的电路结构,不知为何,例如:

这种自偏置结构的两大弊端都无所谓?

时代不同了。那时可能集成功放芯片还没有上市,或者价格贵,所以要求用分立件。用分立件的工程师又有些懒,copy了一个现成的电路。这都有可能。
容易理解:抄的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三极管配对误差不过分大,其不平衡电流由运放输出吸收。

感谢兄弟,今天终于暂时波形正常了,这几天一直波形挑不出来或者没有波形,原来是上桥s9013坏了,我*,换了一个,接着正常了,
目前是上面这个电路的参数,我准备再调配下偏置电阻,现在似乎电阻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