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油启示录——30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555766-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572850-1-1.html

针对

    U(A,B) = dW/dQ

有一种说法,即A和B间电压是单位电荷在空间A和B两点间移动时电场力所作的功(不少教科书都如此说)。

推广到

    P = dW/dt

似乎“P是单位时间内所作的功”(注意,这个教科书中可没有如此说)。

再推而广之,([t1,t2]内的)平均功率

    Pav(t1,t2) = ∫[t1,t2] P(t)dt / (t2-t1)

似乎也是单位时间内所作的功(这个,教科书也没如此说)。

总结一下:

似乎只要是有那么个1/X,就可以套用“单位X那什么的....”。真的可以如此吗?若真如此,还要d/d干什么?

在“定义”电压时,其实这里有个前提假设,即作用在电荷Q上的电场并不随电荷量Q的变化而变。注意,这仅是个假设,现实并非如此,故有

    U(A,B) = dW/dQ

功率一般是个时变量,该明白为何教科书中不会将所谓的“单位时间”用到关于功率或平均功率的定义上去了吧。

关于“时间平均”,在此作个附加说明:

时间平均就是特定时间段内某个量X(t)的算术平均,即

    Xav(t1,t2) = ∫[t1,t2] X(t)dt / (t2-t1)

反映的是量X(t)在此特定时间段内的一个平均特性(它是个二元函数)。

对于周期变化量X(t),由于其周期性,通常只需研究起单个周期内的行为即可了解其全貌,故采用周期平均(简称平均)

    Xav = ∫[T] X(t)dt / T

注意,虽然Xav是个常数,但X(t)还是个时变量,并且此也仅是个时间平均的特例。不要把特例对广到一般。

注:此贴是看到相关两贴中有关“单位XX”的一些启示。

相关下载

楼主(2013-06-26):
如果明白了“平均”的特定意义(如时间、空间、....),还会有那什么的“1/2”恐惧症?

以及

3. 两台柴油机各为12和20马力,平均(每台)功率P=ΣP/n=0.5(12+20)

另类问题?

网友A:
描述一个问题
maychang的帖子一看就懂,想不懂都难
楼主帖子一看就晕,想不晕很难

如此的冰火两重天夹击,观众受不了:看过maychang的会大喜:哦,原来是这样,终于懂了,好高兴;转眼再一看HWM的,立马转喜为悲,反复看了好几遍,就是看不懂中心思想是什么,看来我真的太菜了。。。
时间长了,观众精神受不了,一热一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描述一个问题
maychang的帖子一看就懂,想不懂都难
楼主帖子一看就晕,想不晕很难

我早说过,楼主“阳春白雪”,那么“和者盖寡”是完全正常的。本来楼主也不是写给大多数人看的。

楼主: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比废话更有价值。

其次,如果连这些都看不懂的话,至少是大学本科白读了。当然,不包括那些个XX大学。

楼主:
更可悲的是

一叶障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比废话更有价值。

其次,如果连这些都看不懂的话,至少是大学本科白读了。当 ...

怎么能说“比废话更有价值”呢?那不是太辱没这些话了吗?
仅仅不过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些话的价值而已。不过,也用不着大多数知道,“和者盖寡”本来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C(点评):
这个价值够8两新称

网友A:
畸形色会,产生许多畸形观念,有了许多畸形现象:

现象1:我小时候时,忠厚老实的男人是很受欢迎的,找老婆也好找,现代呢??没钱的话,三棍都打不出闷屁的人,打光棍的几率是蛮高的,或者找个丑的或离婚的妇女凑合吧。。。。:lol

现象2:我小时候上范进中举、孔乙己等课程时,老师和学生都在嘲笑批评古人迂腐。现在想来是五十步笑百步:古人中举要骑马逛街,现代的高考状元是站在姥爷车上逛街,而且考大学的目的仍旧是光耀门楣、光宗耀祖,一点没变:lol

现象3:何为高雅??在宗国,看不懂就叫高雅。:lol如果某人说话,简单易懂,旁人一定说:没文化;反之云里雾里鬼扯,观众惊呼:好厉害啊!!

想象3的反现象:1,widlar是低频电路设计祖师爷,基准和OP等开创者,他的**如《单片OP设计技术》、《IC电压调节器新进展》、《单片功率OP》等,都易懂。2,ABIDI是高频电路设计祖师爷,他的**如《增益增强技术》、《使用开关电容反馈的压控振荡器线性化》和相躁的理解等**,侧重于理解,很容易看懂。3,现在模电设计方面红人拉扎维,他的5本专著(低频、射频和PLL)是不是很容易看懂啊?

对比可知:外国大师认为像E=mc^2这样简单的公式很高雅,追求的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宗国的截然相反,追求“高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描述一个问题
maychang的帖子一看就懂,想不懂都难
楼主帖子一看就晕,想不晕很难

同感。但这贴子我还是存盘了。

我这大学肯定是白学了,为什么我上学那年我会恨这个数学呢?

网友E:
“现象3:何为高雅??在宗国,看不懂就叫高雅。如果某人说话,简单易懂,旁人一定说:没文化;反之云里雾里鬼扯,观众惊呼:好厉害啊!!”

为这句+1+1+1+1+1+1+1+1.。。。

下里巴人是不是就是赵本山,郭德刚所说的接地气。。。
但是阳春白雪绝不是这样高调目空一切的装13

楼主:
废话和那什么“教授”的太极有的一拼....

说明那“半斤八两”没有说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