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断电后串口调试助手依旧收到数据,乱码的?

楼主(2013-06-26):
串口芯片用的SP3232EEN,外接电容0.1u,开始供电3.3V,不能正常工作,供电5V,能工作,上电后,能够接收到数据,在断电后串口调试助手收到大量乱码,我怀疑是电源的问题,用的LM2576-5和AMS1117-3.3转换电压,按照数据手册典型电路连接,换了电容,依然是这个问题,请问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A:
sp3232 支持电压3-5.5V的,
至于说断电后还有数据,我怀疑你是信号线上串过来的电 导致芯片还工作着
查下你自己的系统电路,所有的电平 信号电平是否一致,
另外 断电时断的整个系统吗还是单一的某个
2576-5 和1117-3.3 理论上没有问题。

网友A:
你说3.3V不能工作,肯定是你的电路问题,自己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3232 支持电压3-5.5V的,
至于说断电后还有数据,我怀疑你是信号线上串过来的电 导致芯片还工作着
查下你 ...

谢谢你的回复,我断电时断的整个系统的电,那我先检查下系统电路的电平信号是否一致,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打开电源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次就能成功了,有的时候要上几次电才能正常工作,请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3.3V不能工作,肯定是你的电路问题,自己查查

上电后,不能正常工作的,整个系统的电流较小,多开几次电源,正常工作后电流达到稳定,请问这是电源供电的问题呢,串口处SP3232EN的电容位置摆放会不会影响串口的性能?

网友B:
sp3232是不是假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3232是不是假货啊

这个倒不是很清楚了,怎么判断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倒不是很清楚了,怎么判断呢?

上示波器,看信号.sp3232对布线要求真的很低的,从来没发现会出问题

网友C:
重点看看有没有干扰...

网友D:
检查电源回路,特别是断电后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电后,不能正常工作的,整个系统的电流较小,多开几次电源,正常工作后电流达到稳定,请问这是电源供电 ...

这就是问题点
应该查找原因的,

网友E:
估计是电源上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问题点
应该查找原因的,

好的,我先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电源上有干扰

我先查看看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SP3232EEN的问题,5V才能正常工作,换了一个好的,一切都OK啦,谢谢诸位了,结贴了!

网友F(2018-10-09):
我公司有SP3232EEN,原厂原装正品,有需要的亲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