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间的相互影响

楼主(2013-06-26):
逻辑调试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工程中有好几个模块,其中串口和模拟量这两个模块相互影响,串口正常的时候,模拟量采样会突变;模拟量采样正常了,串口发能发出来,但是收的时候收不到?有没有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片子XC6SLX4-2QG144I)

网友A:
这还真没碰到过,是时序不对吧

网友B:
检查相关,看一下是不是有些变量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还真没碰到过,是时序不对吧

这个是根本啊

楼主:
把用组合逻辑的一点,改成时序逻辑后,现象没了,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出现。

楼主:
感觉就是不稳定,重新编译一次就不行了,不知道还要加什么约束之类的条件嘛,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给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点进来之前,我就预感用的是Spartan-6,哈哈。
我用S6的时候也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以前用V5和现在 ...

那你们是咋么解决的呢?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根本啊

猴哥,我把同一个工程复制了一遍,重新编译以后,一部分功能就实现不了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次编译的结果都不一样,怎么能确保我每次编译的都能符合我想实现的结果呢?谢谢!

网友A:
你用哪个版本的ISE软件,以前用ISE12.2的时候有出现过明显的语法错误都编译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用组合逻辑的一点,改成时序逻辑后,现象没了,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出现。 ...

说了是,时序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猴哥,我把同一个工程复制了一遍,重新编译以后,一部分功能就实现不了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次编译的 ...

用PlanAhead 画Part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lanAhead 画Partition

猴哥  有相关的资料嘛    给一点:lol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猴哥  有相关的资料嘛    给一点   谢谢

有手册,等我找找视频

网友B:
你好好找找应该有10部。具体值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好找找应该有10部。具体值忘记了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