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纽扣电池内阻大,驱动不了三极管和小马达咋办??

楼主(2013-06-26):
后来发现这个纽扣电池
          “建议使用电流值
               大电流间断(mA): 5
               标准电流(mA):0.05
               小电流连续(uA):1 ”
可以用碱锰纽扣电池(就是最普通的那种纽扣,1.5v)两个串联驱动。或者用软包锂电池,还可以充电。
*********************************************************************************

只看第一图,后两图删除不了。

stc11L04低电压单片机,  单片机额定3.3v,  用3v新纽扣电池,通过三极管驱动额定3v的马达,  结果程序到了驱动马达就低电压?复位,马达也不转,三极管也没打通。电池能直接驱动马达。

用3v干电池就正常了。怎么同样是3v电池,纽扣就不行啊?!有人说纽扣电池内阻大了,关键是干电池太重也不行啊,怎么变下电路就可以用纽扣电池呢??或者用SI2301 mos管代替三极管节省三极管消耗的压降行吗?

怎么解?????????用的8550三极管

参数
单片机额定3.3v、4mA
   新纽扣电池3v、90mAh
   马达3v、18mA。启动电流90mA,启动电压2.3v

给电机串联30R的电阻可以运行了 (这再次说明很可能是纽扣电池电池内阻大的问题) ,但是转速比较弱了,有没有不损失转速的方法?

总结一下lx的四种方法
1.电源加升压芯片,没有这个,没用过没法试
2.电源加470UF电容,加了220UF还是复位,电容太大了(开发板就有两个470,但是好大)
3.三极管换MOS管或锗管,到底用哪个好啊,各用什么型号?MOS管有点贵但效果好像好些
4.三极管E极接地不要接正,这样接马达是转了,但是慢很多啊
5、马达另用电源驱动,这个可以,但是两个电池接4跳线好容易短路断路啊
6、用PWM驱动,逐渐提高占空比,芯片没有PWM啊。。。模拟PWM也复位

还是用两个电源吧,感谢大家回答!
后发现并联电池外加模拟PWM也可以驱动。买到合适MOS管再试试。

关键是纽扣电池内阻大(?)容量小,8550三极管打不通。

是这个图,不要看后面两个

网友A:
单片机的电源盒电机电源分开
电机电源可以直接电池
单片机电源搞个BL8530

网友B:
上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C:
是单片机电压太低被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单片机电压太低被复位了?

查看了一下,确实是复位了,我改成2.1v低电压复位试试

网友D:
电池并个470uF电解看看,一般电池内阻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比较大

网友E:
马达不要这样驱动
8550 E极接地,C极接马达。

网友C:
图片上的怎么是npn 8050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看了一下,确实是复位了,我改成2.1v低电压复位试试

在如果还是复位,在单片机vcc脚接个470的电解电容试试

楼主:
电路图是按8550接的。我试了下低电压复位,也不行啊

网友C:
你的原理图是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马达不要这样驱动
8550 E极接地,C极接马达。

这样接问题是解决了,但是马达转速低很多

我的那个原理图标错了,不是8050,pcb是用8550接的,e接正极,c接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原理图是错的啊

我改了8050库文件引脚的,改成8550的,e接正极,c接负载。

网友F:
电机可以这么驱动么?

网友G:
驱动电路不对,应该用共射极电路而非射随器,即将电机接在集电极回路里晶体管才可以饱和导通,不过即使如此,晶体管的饱和压降也大了点,电池供电又很极限的情况下最好使用MOS管做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驱动电路不对,应该用共射极电路而非射随器,即将电机接在集电极回路里晶体管才可以饱和导通,不过即使如此 ...

我是用的集电极c接的电机啊,e接正极,用什么型号的mos管呢?

楼主:
着急啊,自己顶下

网友H:
三极管用错了……请见7楼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极管用错了……请见7楼的回答。

我试过了,改为E极接地马达会慢很多啊,没法使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改为E极接地马达会慢很多啊,没法使用

如果好多人都提醒你这样做不对的时候,你得想一下,你做的是不是真的正确。
不要一下子就反驳给你提建议的人,好么?

多思考一下。

楼主:
我又试了一下,E极接地确实是转速慢啊,怎么办啊,明天去买场效应管试试,买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I:
你用的什么电池?电机启动电流多大?
你的电池也许不支持大电流放电,电机一启动电压就跌落,然后单片机就复位。
电机驱动电源要与单片机电源分开,并且单片机电源RC加滤波电路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集电极c接的电机啊,e接正极,用什么型号的mos管呢?

SI2301/2302等就可以,而且很便宜,还有导通内阻更小的型号。

网友C:
搂组,电容要紧靠单片机管脚。启动马达时候采用pwm方式启动,pwm占空比逐渐增大。

网友:
还是电池输出能力不够

网友C:
搂组有测试过这个马达启动瞬间需要多大电流么

网友J:
能量一下马达启动时纽扣电池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搂组有测试过这个马达启动瞬间需要多大电流么

木有设备啊,手册说启动最大电流90mA,最大电压2.3V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量一下马达启动时纽扣电池电压吗

没有示波器啊,手册说启动电压2.3V,启动最大电流90mA

楼主:
这个芯片木有PWM啊:'(

网友K:
把三极管换成锗管试试,这个be电压降小一点

网友L:
纽扣电池的容量和电流能力都不足以驱动马达。

楼主:
可以单独驱动马达,就是加上单片机三极管就不行了

网友M:
我认为楼主的方案错误,用纽扣电池来做电源,在这里并不合适,就算能用三极管来驱动电机了,可是这个电池能持续供电多长时间呢?

网友D:
  ST11L04不大适合3V的纽扣电池场合。可以试试分开供电,MCU电源串粒肖特基,后面并个100uF、104,再给MCU。电机可以直接接电池,可能仍需要并电解。这种方法估计新电池还是可以用的,旧电池剩余多少容量时系统挂掉就不清楚了,估计是降到MCU接近复位电平的时候吧。
  至于三极管,可以脱离MCU,单独测试下基极电阻接地、接电源,三极管导通的压降看看各种接法谁最好,这是电工的基本知识,就不罗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木有PWM啊

自己用定时器模拟出一路pwm。你这个明显是纽扣电池放电电流达不到。用pwm可以启动,但是也转不了多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单独驱动马达,就是加上单片机三极管就不行了

直接接电池肯定可以转,你这样直接接电池很容易被用亏掉,要不了多久电池就坏了。你这个是强制放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11L04不大适合3V的纽扣电池场合。可以试试分开供电,MCU电源串粒肖特基,后面并个100uF、104,再给MCU ...

请问下肖特基是什么作用,这些我不太会,可不可以不串肖特基,因为多一个元件就要多焊一个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
压降小
主要是你电池端电压瞬间降低 不会拉低二极管后端的电压 保证MCU 的电不至于被拉低而复位。

网友:
总结一下lx的四种方法
1.电源加升压芯片,没有这个,没用过没法试

如楼主上面的这句话
我看楼主到时候又是死在这里
电源加升压芯片,

升压电路又涉及到效率问题
假如升压芯片从电池吸收的电流比马达从电池吸收的电流更加大

还不是照样死机 ????

问题的最终原因是纽扣电池才那么一点点东西,存储的电量本来就是很少

网友:
降低马达的功率消耗
加大电池的容量才是根本

网友D:
你的这个案子的现状,牺牲一点性能,要么是电机,要么是电池,要么是MCU。
  可能需要在电机上并联续流二极管降低干扰。
  不想MCU串肖特基,可以考虑电机前串个4.7欧或10欧甚至3.3欧,再并联220uF电解,这样电机启动对MCU的冲击可能小点。
  PWM方案应该也是可以搞出来的,需要并联电解;电机启动时间会延长,PWM占空比的调节也不一定控制得好,而且PWM过程中的干扰也不会小,极可能你的PCB需要重新绘制。

网友N:
引用 网友E:
马达不要这样驱动
8550 E极接地,C极接马达。

确实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