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接不接负载,工作方式不同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6-26):
接不接负载,输出基本上是10伏。但是,不接负载情况,绿色结点 9.6伏,红色结点 负8.6伏,12、13、14分别为4.8伏、4.8伏、负9.31伏;接负载情况,绿色结点 9.6伏,红色结点 9.6伏,12、13、14分别为4.8伏、4.8伏、14.5伏。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给外部模拟信号供电

网友B(2013-07-30):
没看太明白,必须得好好学习了

网友C:
你仔细分析分析这个电路里面的电流流向,应该会有启发的。不懂的话联系我qq614589925.

网友D:
过来学下

网友E(2013-09-04):
奇怪的电路没见过。相信仔细研究会有收获的。

网友F:
不接负载时,环路不工作,电流被D38断了,接 了负载,电流有负载电源流过

网友F:
看错了,我以为上拉就是负载,实际上你要注明负载是怎么接的,严重怀疑有负载时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3-10-08):
引用 网友F:
看错了,我以为上拉就是负载,实际上你要注明负载是怎么接的,严重怀疑有负载时不能正常工作, ...

正常工作的啊。实测运放的正负角电压符合放大原理啊。你可以模拟各电路或接个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