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程序设计

楼主(2013-06-26):
求哪位大神帮忙写个计时器程序:要求4位动态显示显示000.0S,精确度0.01S(这个没有也可以),按键开始、暂停、清零.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这个程序应当很简单,就是在普通的计时器基础上,加上按键程序和显示,显示可以用动态显示,至于精确度主要看你的时钟频率,掌握好分频数就可以实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应当很简单,就是在普通的计时器基础上,加上按键程序和显示,显示可以用动态显示,至于精确度主要 ...

能不能给个程序....新手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B:
确实很简单.不过还是建议自己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很简单.不过还是建议自己写吧

会写就不来问了大哥啊= =!百度半天都没个例题全都是单片机的所以才来求程序的

网友B:
找本verilog的书,上面就有类似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很简单.不过还是建议自己写吧

书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书名

《CPLD_FPGA的开发与应用》第166页就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LD_FPGA的开发与应用》第166页就有

牛B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LD_FPGA的开发与应用》第166页就有

页数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