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个晶振芯片型号

楼主(2013-06-26):
下面图中U6是SOT-23-5 的芯片,上面印字是L6  ,是接晶振的,好像是个时钟源,哪位知道是用什么型号的?谢谢

网友A:
没见过这么用的,
还不如搞个有源晶振

网友B:
同样没见过 !

网友C:
CMOS类的单非门,图上看4脚输入,2脚输出 。

楼主:
我也是首次看到人家这样用,应该 成本较低吧

网友D:
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一路非门,例如1GU04

楼主:
按楼上说的百度搜找到型号为:PI74STX1GU04  脚位是一样的,应该 就是这个型号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E:
同样没见过这种用法啊,有人能详解下吗

楼主:
嗯,我看设计这电路的人是脑残了,明明这芯片可以直接接普通晶振的,他便便还搞个这玩意上去,感觉他硬件很有实力的样子

网友F:
搞个非门就是为了让他振起来,还不如有源晶振呢,占这么大的空间,O(∩_∩)O~

网友G:
靠    价钱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