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CB协议的请教

楼主(2013-06-26):
SCCB协议(SCCB(OmniVision serial camera control bus)即串行摄像机控制总线)是一种类似IIC的协议,摄像头cmos本身会有地址信息,如果我在IIC总线上,挂载了cmos后,还挂载其它设备(例如IIC扩展扫描键盘),会不会有影响:因为摄像头的数据量比较大(30万),在两者同时通讯的时候,会存在相互的影响吗?

网友A:
同一总线上的节点设备是不可以同时通讯的,对于大数据量设备应单独占用总线,否则容易丢失数据。

网友B:
不会有影响,SCCB的IIC只是指令的通讯,数据量很少,图象数据是通过另外的8个并行端口和单独的象素时钟输出,时钟速度比IIC快得多,通常的8位MCU要使用FIFO芯片AL422B做缓存,否则来不及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有影响,SCCB的IIC只是指令的通讯,数据量很少,图象数据是通过另外的8个并行端口和单独的象素时钟输出 ...

想问问,对于一些arm系列的MCU,它们很多都没带FIFO,这是为什么啊?一般具有什么性能就可以不使用外接的FIFO芯片的?

网友A:
只有专门用于通讯密集型应用的芯片才会带FIFO,否则FIFO有何用。

网友C(2016-05-01):
引用 网友B:
不会有影响,SCCB的IIC只是指令的通讯,数据量很少,图象数据是通过另外的8个并行端口和单独的象素时钟输出 ...

请教大侠,OV摄像头的SCCB只有两线SCL,SDA,没有SCCB_E,如何按照设备地址进行实现一主多从的SCCB配置呢?

谢谢指点,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