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x需要手动复位才可以运行程序?

楼主(2013-06-26):
最近在做个stm32电路板 ,复位脚接个10k,0.1uf阻容复位电路,用jlink下载程序后程序运行正常,
但去掉jlink,上电发现程序没有运行,需要手动按复位按键才可以正常运行,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烧写完程序,不都要重新复位才能运行吗?
你的电路是不是没有上电复位?

网友B:
检查一下复位电路, 那个对地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复位问题,又出江湖,围观。
我的方法是将10K电阻去掉,将0.1uF电容换成47uF。上电复位时间延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完程序,不都要重新复位才能运行吗?
你的电路是不是没有上电复位?
...

烧写程序后是直接运行
上电后应该是没有复位 需要手动复位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复位电路, 那个对地电容有没有问题

电容换了两次了 还是一样,我的电源线到复位电路要比到单片机电源要短些,会不会是复位电路已经工作但单片机没有上电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位问题,又出江湖,围观。
我的方法是将10K电阻去掉,将0.1uF电容换成47uF。上电复位时间延长了。。

47uf也很折腾人啊....不知道有没有0805的封装,我也感觉是上电复位时间不够呢

网友C:
我当初用的是5个0603的10uf电容叠罗汉焊接的。

网友C:
后续设计我在原理图中增加了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