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BIN文件怎么烧录?

楼主(2013-06-26):
朋友拿了个430的bin文件叫帮忙烧制,我以前只见过HEX和TXT文件,这个bin文件需要怎么烧写啊?望知道的兄弟指点一下,在此先谢过!

网友A:
可以转成HEX文件后再烧录

楼主:
谢谢斑竹,弱弱的再问:用什么软件转呢?

网友B:
你这个开发板应自带usb型的烧录软件吧............我的开发板就可以的..........

楼主:
SF-BSL430,是用TXT文件的,利尔达可以用HEX文件,但也不能用BIN文件,楼上用的什么开发板和软件啊?

网友C:
bsl没有么?

网友D(2015-12-14):
顶起来!老弟也遇到此问题,求解答!用BSL烧录M430文件,手里有一个BIN程序文件,怎么转换成TXT呢

网友E:
好像有个文件转换器叫啥来着,忘记了。不妨查查看吧

网友F:
这个就需要相对应的烧写小软件的来支撑的。

网友G: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H:
bin和HEX是一样的吧,我都不知道有啥区别

网友I:
引用 网友H:
bin和HEX是一样的吧,我都不知道有啥区别

不是应该先讲bin转HEX吗?我们烧录的是HEX文件

网友J:
楼上说的不错,重要的还是匹配的烧录软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是应该先讲bin转HEX吗?我们烧录的是HEX文件

不知道如何将bin转HEX呢??

网友K(2020-10-17):
楼主 最后如何解决的????????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   BIN 不知道怎么烧入430F149

网友L:
我记得bin文件也是可以烧录的吧,何必非要转换为hex文件呢,当然TI官网我记得是有提供转换工具的。

网友M:
虽然 bin 文件非常小, 但由于 bin 文件不带地址信息, 建议尽量不要采用 bin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