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用jlink只能下进去一次程序

楼主(2013-06-26):
芯片用的stm32vet6,采用keil4.11+jlink下载程序,第一次能下进去,然后再下或者调试就显示jlink连接不上,换一个芯片也是同样的问题:第一次能下进去,然后再也连接不上了。供电测过没有问题,8M晶振也没有问题,boot0和boot1都是用的10k电阻接的地。连接时的错误信息如下所示,请有经验的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A:
图我没看到,这里的原因应该是你的程序的问题将jtag功能disable掉了。那你可以将rst引脚接地,然后将芯片擦除,试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我没看到,这里的原因应该是你的程序的问题将jtag功能disable掉了。那你可以将rst引脚接地,然后将芯片擦 ...

看不到图片么?rst拉低后怎么擦除芯片?rst拉低后jlink还是连不上啊,指示灯都变成红色了。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B:
是不是用了低功耗,停机模式什么的

网友A:
灯都变红了啊。那id号可以看到吗?debug设置下

网友C:
利用  J-Link ARM 能连接上吗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顶起来

网友E:
调试的时候用链子把RST引脚短接,就可以了。这个估计是你的程序禁用了调试口,或者程序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F(2013-11-22):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G:
曾经,我的32也是一直进入待机模式,然后一直出不来,下载不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