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3-06-26):
1.请问各位大牛在设计模拟量采集的时候,一般都要对采集回来的模拟量进行滤波处理,那么在设计电路时如何设计滤波电路?麻烦大牛说下设计方法?
2.在对某一器件利用状态机控制时,我怎么知道有几个状体,是根据时序分析它的控制状体嘛?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信号过来,ESD 钳位 分压 稳压 进运放 RC 滤波 稳压 进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信号过来,ESD 钳位 分压 稳压 进运放 RC 滤波 稳压 进AD

简单的说吧,为什么要进行滤波,是因为有干扰信号或者噪声需要滤除,那么我怎么知道有用信号里有何种干扰,假设有干扰,怎么设计滤波电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简单的说吧,为什么要进行滤波,是因为有干扰信号或者噪声需要滤除,那么我怎么知道有用信号里有何种干扰 ...

看你信号的输入频率了,凡是不在信号频率内的波形都是杂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的说吧,为什么要进行滤波,是因为有干扰信号或者噪声需要滤除,那么我怎么知道有用信号里有何种干扰 ...

哎,
你自己设计电路,都不知道所处理的信号有哪些干扰 那还设计什么啊
举个例子
信号外接,先要静电防护 然后信号的幅值 频率多少,防止信号过冲 哪个范围内的频率是有用的,保留,哪些是不要的干扰 滤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