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单片机用什么型号mos管驱动3v小电机??

楼主(2013-06-26):
。。。
后来发现这个纽扣电池

建议使用电流值
     大电流间断(mA): 5
     标准电流(mA):0.05
     小电流连续(uA):1
***********************************************************************
电源是3v纽扣。三极管打不开想试试mos管。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各个引脚怎么连??

网友A:
低电压(?)自动复位。电源是3v纽扣。

那么原因就是你的电池供应不起马达

网友B:
纽扣电池输出电流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电压(?)自动复位。电源是3v纽扣。

那么原因就是你的电池供应不起马达 ...

纽扣电池直接驱动电机又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纽扣电池输出电流够吗?

直接驱动可以,加上单片机就要复位,电机串30r电阻就行了,但是我不想损失转速,有人说用MOS管,我不会

网友C:
是电机把电压拉低了,导致单片机复位的,跟8550没毛线关系。
你测试一下电机电流多大,
用示波器看电池电压在电机启动的时候拉到多少了

网友B:
MOS管和三极管一个原理,问题不在哪,你先把原理图弄对行不行?应该用PNP的三极管,原理图上却放一个NPN的,别人帮你分析还得脑子里转换,你纽扣电池容量是多少?电机功耗是多少,单片机系统功耗是多少,这些先做一些初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电机把电压拉低了,导致单片机复位的,跟8550没毛线关系。
你测试一下电机电流多大,
用示波器看电池电压 ...

电机电流18ma,木有示波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和三极管一个原理,问题不在哪,你先把原理图弄对行不行?应该用PNP的三极管,原理图上却放一个NPN的 ...

纽扣电池90mAh,电机18mA,单片机4mA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电流18ma,木有示波器啊

你说的是工作电流,我的意思是启动瞬间电流,用指针电流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工作电流,我的意思是启动瞬间电流

数据手册上说是90mA

网友D:
纽扣电池的内阻比较大。
还是选择像相机上用的,或者选择锂电池,瞬间输出电流可以很大。

网友C:
LZ不用纠结了,测试之后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纽扣电池的内阻比较大。
还是选择像相机上用的,或者选择锂电池,瞬间输出电流可以很大。 ...

相机上是什么电池啊,锂电池太大了,有没有和纽扣电池差不多的合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工作电流,我的意思是启动瞬间电流,用指针电流表看看

指针电流表是数字电流表吗,木有啊,我只有传统的电流表,指针电流表多少元一个?

网友E:
MOS管可选SI2301或2302,注意电池的内阻要足够低,电机启动电流峰值往往是额定电流的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纽扣电池的内阻比较大。
还是选择像相机上用的,或者选择锂电池,瞬间输出电流可以很大。 ...

我发现纽扣电池就是锂电池啊,上面写的Lithium Cell

网友F:
对于纽扣电池,这个启动电流太大了,试一下用PWM缓启动,电压降得慢一些,不过可能也是不行

网友G:
搂组你换个电池保证可以。不要用纽扣,你用南孚保证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搂组你换个电池保证可以。不要用纽扣,你用南孚保证可以。

我也想用干电池啊,但是这个整套加起来不能太重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用干电池啊,但是这个整套加起来不能太重啊

告诉你,那你的方案估计要失败了,就算能转,要不了多久就没电了吧

楼主:
每次不用转太久,能转就行,我看了一下,这个芯片没有PWM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每次不用转太久,能转就行,我看了一下,这个芯片没有PWM啊

没有硬件PWM,可以用定时器来做PWM,反正你只要转一会儿,PWM控制频率在200KHz就够了,占空比从1%慢慢升高到100%,输出端加一个10uF电解电容,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纽扣电池直接驱动电机又可以

你还没有理解我的那句话的意思

我说电池供应不起马达
意思是说电池供应给马达的时候,电池的电压不降低,才称之为供应得起

网友:
另外在马达的两个脚的两端加个电容滤波一下,测试的时候马达远离单片机
避免干扰,再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