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选型问题,比较难!

楼主(2013-06-26):
需要85-264输入的,要四种输出,
1.±5V输出,正路300mA,负路50mA;
2.24V的可以与±5V共地,不用隔离,正常用的时候是25mA,考虑到峰值在40-50mA,
3.12V的给继电器供电,120MA样子。
哪位能告诉我经济型的方案!

网友A:
是比较难

网友B:
没有标准产品,如果用标准产品多半都不算经济。

建议AC-DC 三路输出,24VDC主路,正负5V不平衡输出也是麻烦事。要不两个AC-DC 24、12一个,正负5V一个。

网友C:
你好:
    根据你的实际需求,可选择我司的LH10-10D1224-02产品,再选择WRA1205S-3WR2组合得到需要的电压,有需要可联系我司FAE人员。

网友D:
你去金升阳官网相关网站看看那的。

网友:
一般都是根据经验来判断,版主给了意见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