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FPGA自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3-06-26):
程序在线下载运行正确,烧写程序到EPCS16SI8N,程序不能自启动;
接通电源,示波器能一直观察到DATA,DCLK,Ncs持续有信号,说明一直在load程序但是不能启动,而此片EPCS16SI8N换到另一块电路板上可以正常启动。

请教各位大侠问题出在哪个地方,谢谢

网友A:
FPGA是不是坏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PGA是不是坏了啊

:Q肯定没坏啊。否则怎么能在其他板上启动呢

网友B:
一样的板卡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肯定没坏啊。否则怎么能在其他板上启动呢

我说的是FPGA不是配置芯片啊

网友C:
核对原理图,检查设计是否正确。例如:功能引脚接法,电源引脚、FPGA是否支持这个flash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FPGA不是配置芯片啊

我就说FPGA没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核对原理图,检查设计是否正确。例如:功能引脚接法,电源引脚、FPGA是否支持这个flash等等 ...

楼主没有回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说FPGA没坏啊

楼主说的是配置芯片换到别的FPGA上面也可以配置: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回复了

楼主不回复没关系,楼主居然忘记散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配置芯片换到别的FPGA上面也可以配置

:L我以为那个型号是FPGA了。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回复没关系,楼主居然忘记散分了

我要分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要分数啊

小猴你已经很多分了啊,难道分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猴你已经很多分了啊,难道分可以.......

:L没啥用处。玩玩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猴你已经很多分了啊,难道分可以.......

为什么变成了小猴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变成了小猴呢?

恩,看起来像个猴,如果不是猴,那会是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看起来像个猴,如果不是猴,那会是啥啊?

关键为什么是小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为什么是小呢?

不好解释,就跟为啥像猴一样。

网友D:
配置引脚信号不正常,检查上拉电阻/虚焊等等。。conf_done 信号不到位

网友E:
根据楼上的一步一步检查。
还有一种可能是生成bit文件的时候选择的配置时钟太高。可以降低一下重新生成bit文件和MCS文件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解释,就跟为啥像猴一样。

恨死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配置引脚信号不正常,检查上拉电阻/虚焊等等。。conf_done 信号不到位

他没回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根据楼上的一步一步检查。
还有一种可能是生成bit文件的时候选择的配置时钟太高。可以降低一下重新生成bit ...

这个是Altera的东西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Altera的东西啊

汗,没看清楚。ISE里面的生成bit文件属性有这个配置,不知道ALTERA的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Altera的东西啊

还是xilinx的产品比较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汗,没看清楚。ISE里面的生成bit文件属性有这个配置,不知道ALTERA的有没有。 ...

我也不清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xilinx的产品比较稳定

我认可这一点啊

网友F:
xue xi xue xi

网友B:
引用 网友F:
xue xi xue xi

小狼,你进化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小狼,你进化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F:
..............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

会用拼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会用拼音了

现在彻底进化成中文了 恭喜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现在彻底进化成中文了 恭喜我吧

恭喜你,亲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现在彻底进化成中文了 恭喜我吧

取什么公司了?

网友F(2013-08-07):
引用 网友B:
取什么公司了?

回来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