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5 系统上电复位以后FLASH_SR中的PGSERR和PGPERR一直置位

楼主(2013-06-26):
如题,我使用的是STM32F405RGT6, 系统上电复位以后FLASH_SR中的PGSERR和PGPERR就一直置位,无法消除,程序中只有读FLASH的操作,没有写的操作,查了好几天还是没有结果,请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起来

网友B(2013-11-30):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呀,有哪位大侠知道在怎么解决吗?
现在Flash写不了,着急呀

网友C(2014-08-06):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2019-03-04):
遇到相同问题,用的官方的flash模拟eeprom的例子。问题出现比较随机,一旦出现,重启都存在。也不知道怎么消失的,目前的做法是:flash_unlock时就__disable_irq();flash_lock时,就__enable_irq().

网友E(2020-03-02):
引用 网友D:
遇到相同问题,用的官方的flash模拟eeprom的例子。问题出现比较随机,一旦出现,重启都存在。也不知道怎么 ...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现象但是按照你说的加了关中断和开中断都没有用,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