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关机电路

楼主(2013-06-26):
那位大侠帮我看看,我设计的这个开估计电路上参数和电路设计是否正确?

谢谢了!

楼主:
版主在吗? 请版主指点一下!

网友A:
单片机只能控制关,不能控制开。

网友B:
可以实现软开关

网友C:
能不能,实际测试才知道,你可以仿真试试

网友D:
问下LZ的MCU供电部分是否由U5直接或者间接供电。先假设由U5供电,当S2闭合时,Q2打开,U5由5V输出,给MCU上电,当S2闭合足够长的时间,MCU_IO拉高,Q3导通,实现开机当MCU_IO拉低时,实现关机。

网友E:
网上没有查到9024的资料,但是你的单片机怎么关断电路?是把KEY1设置成高阻同时MCU_IO置低吗?

网友F:
总感觉这个图怪怪的。

Q3一开始就是导通的,也就是说9204的栅极为低电平,那么Q2就导通了。不就有输出了。

网友G:
成本太高,设计的不好很容易出现意外。
还不如选择低静态电流的LDO,让MCU休眠。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总感觉这个图怪怪的。

Q3一开始就是导通的,也就是说9204的栅极为低电平,那么Q2就导通了。不就有输出了。 ...

没上电时,Q3是不导通的。

网友D:
Q3也可以换成NPN的三极管。

楼主:
谢谢各位!

1. 请问一下,可以通过什么软件仿真啊?
2. 市面上NPN的三极管很多哦,我选哪种比较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