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规则检查错误

楼主(2013-06-26):
AD, AC, PCB, pc
PCB进行规则检查时出现这样的错误,如图

这个是什么意思?要改哪个规则才能消除啊。。。求助!!!

楼主:
求版主解决。。。。

网友A:
你那几条网络是不是过长超过1000mil?

网友B:
应该是网络长度与规则设置的要求不符,如果你对线长度没有特殊要求,可在PCB布线规则里把相应的设置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网络长度与规则设置的要求不符,如果你对线长度没有特殊要求,可在PCB布线规则里把相应的设置去掉。 ...

对,之前是没找到,后面看书把这个规则找到去掉了就没问题了,但是不太懂规则的意思,是high speed里面的一个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几条网络是不是过长超过1000mil?

貌似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