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楼主(2013-06-26):
有个小东西用了STM8S,第一次用STM8S,有个问题,ST Visual Develop+ST-LINK,在仿真时想观察下变量,但所有变量都提示:Error:No table is loaded. Use the "file"command. 这是什么情况?
变量是定义过的全局变量,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起来    有时间好好看看   不错哦

楼主:
版主露个面呀~~~~~~~~

网友B:
楼主把你的图最好贴下给我,我这边好看。分析

网友B:
是全局变量,那你可否再设置一个变量出来,只是定义他,并不在程序当中,更改他的值,看可否读取出数据。

网友C:
把这个变量定义在主函数之外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全局变量,那你可否再设置一个变量出来,只是定义他,并不在程序当中,更改他的值,看可否读取出数据。 ...

也是一样

楼主:
芯片型号是STM8S003

网友B:
应该不是单片机的问题,我这边测试都ok的,你试用一下最简单的程序,或者不行,换iar

网友D:
帮楼主  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那也不应该与程序有关了,只要定义过了就要能看到吧。这个软件确实太烂了,保存一下就得几秒钟(我那时时Ctrl+S的好习惯,在这 是受近折磨),编译也慢。真想不明白,这样的软件也能拿得出手·

网友E(2014-02-23):
这种问题都还好意思拿出来问。你水平很牛啊。
No symbol table is  都能打错成 No table is ……屌的没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