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问题

楼主(2013-06-26):
用99se 第一次做四层板  完了给别人审  他叫我改电源层  要保持电源层的完整性,不是要保持地层的完整性吗??!!不知道为什么!层如下:top(single layer)-GND(internal  plane)-Vcc(single layer)-bottom(single layer)!!有三个电+3.3  +5  +12 要走在内层   我走在电层VCC上的  完了敷三块铜!!!这样处理不行吗?不是要保持地层的完整性吗?怎么会说是电层!!或者说是保持负片完整 正片走线???

网友A:
图,不然没法说。

网友B:
干嘛非要用负片呢?
全部设为正片,
gnd 完整的铺铜
vcc层 圈3个铺铜 外围GND铺铜
基本上就OK 了
当然vcc层也可以这样处理,全部用粗走线,铺GND 铜

网友C:
电源层用plane,采用宽20mil左右的线分割,分割的时候注意不要太支离破碎,尤其是在与电源层靠近的底层上有关键布线的时候,保持关键信号对应电源层部分的完整性很重要。提供完整的参考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层用plane,采用宽20mil左右的线分割,分割的时候注意不要太支离破碎,尤其是在与电源层靠近的底层上有 ...

麻烦你能不能详细 说下:保持关键信号对应电源层部分的完整性很重要  是什么意思  内层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C:
比如说底层有一个关键的射频信号或者时钟信号,这时候就要求走线下方与底层相邻的电源层部分是一个完整的平面,如果该信号走在两个电源层交界的地方,会造成反射或者干扰什么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D:
多层板你们发去厂家做,都导出什么格式,从哪导出?我是Documents下-选中PCB文件-点右键-导出-类型选所有文件-保存。

网友E(2013-07-26):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底层有一个关键的射频信号或者时钟信号,这时候就要求走线下方与底层相邻的电源层部分是一个完整的平 ...

十分赞成

网友F:
赞同斑竹 jjjyufan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