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的芯片公用管脚的问题

楼主(2013-06-26):
BGA封装的芯片,中间基本都是地。
第一.为什么不整个大焊盘。(是因为生产工艺的原因,还是别的高深的什么)
第二.为什么不建议几个管脚公用一个过孔(这个搞不懂,不公用一个过孔,背面的滤波电容不太好放置,或者说完全无法放置)

再问个问题,cadence应该是很强大的,为什么fanout之后不能够查看一些基本信息呢,比如没有fanout的管脚以及fanout线的长度

网友A:
第一,你考虑下BGA焊接 是否好焊,受热是否均匀
GND你得考虑下电流,以及芯片内部的绑定线
可以看散出线长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考虑下BGA焊接 是否好焊,受热是否均匀
GND你得考虑下电流,以及芯片内部的绑定线
可以看散出线长 ...

我的意思是export report,一个元件上千个引脚,没有扇出的好难找,需要挨个看,感觉fanout by pick 几乎无用了,昨天看了几个小时fanout by pick文档,发现只能用creat fanout功能,然后去调整了(因为我要先放大量的滤波电容)

网友A:
allegro 的扇出 有很多种方式的,你可以看看调整下,避开电容的位置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 的扇出 有很多种方式的,你可以看看调整下,避开电容的位置是很方便的。 ...

感觉它的扇出不太智能啊~
比如我要选择某一排的扇出方向,某些管脚不扇出(比如最外面的两排有时候不需要扇出)。

我这cadence的helplib昨天还能用,今天打开就关闭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