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提示

楼主(2013-06-26):
少读中文书,多看原汁原味的英文原著,这就是快速入门捷径。

网友A:
非常赞同。宁可多查查字典,看看原版,也不要买翻译版,我很早之前就扔掉了翻译版,那些书真的很不负责任。
你要是研究周易、中医,是可以看中文原版的。

网友B:
不顶不行啊。

网友C:
有电子版的吗?

网友D:
LZ帮忙推荐几个关于运放的书。

网友E:
lz整天不离“英文原著”  跟HWM整天不离《数学》书 一样

想读英文原著的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英文水平如何。

本人英文水平一般,除了论文、器件手册、应用文档等看英文的外,其他一般看中文,原因:
1、英文不好,阅读速度慢,不能一目十行,快速了解作者的写作水平,不能快速筛选图书,找到适合自己的图书。在看书之前,找到“好书”是更重要的。
2、英文不好,除了粗制滥造的翻译外,我觉得不少译作的翻译水平应该比我高。
3、语言不仅仅是只是口头交流用的,其实也是思维的语言,英文不习惯不熟练的看英文书等于给思维加上了枷锁。

其实,看书是相对次要的,关键你要知道你需要读什么书,怎么筛选到好书。时间是有限的!

翻着字典看原著的,我建议还是看翻译的好,有费解的可以参照英文看看。

楼主:
中国近代有个小品
叫卖拐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帮忙推荐几个关于运放的书。

大二到大四之间的,我看过最适合这一阶段的书是这本,可以说是实验手册吧

书中很多实验都可用洞洞板完成,至于失调电流电压的处理,实验必须知道的,很多书上都有的说。

完成以上部分,再深入一点,看乔治-克莱顿的《运算放大器》,有些内容不大理解,可以放一放,后面解决。

以上阶段,基本是把OP当做黑匣子来处理的,所以下一步进入其内部看看,了解下即可,这时可以看《OP设计与应用》。

深入阶段:
对于运放的动态特性,可以看斯坦福的博纳的那本--熟悉;

对于运放的架构演变及补偿技术细节,可以看荷兰人那本--了解即可;

最后可以看小鬼子的书,学习一些设计技巧。

注意:老外写书,相比与XX,是非常讲究的,很自觉、很厚道的,即别人著作中系统阐述过某一话题后,我的著作只能点到为止,提醒读者不懂去查阅哪些书。这样导致“知识断层”,即如果70年有本书已经系统研究过运放动态特性了,则以后的著作中都不会细说这一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