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个电路能实现吗!

楼主(2013-06-26):
麻烦大家看看,这个电路经电位器取出的电压能送入单片机A/D口进行A/D转换吗?
如果可以,后面那级的运放做的电压跟随器能取消掉不要吗?

楼主:
该图片为设计的电路,想通过5K电位器来进行连续电压变化的调节,然后送入单片机A/D口采样,后根据不同电位器的调节的电压的值来定时不同的时间控制继电器,请问各位行家,这个电路能实现吗,如果能实现后面的运放组成的电压跟随器能不要,让电位器取样后的电压直接送入A/D口吗?

网友A:
去掉358,电阻太小,用100K 和50K电位器,再看AD口需不需要匹配电阻

网友B:
运放可以不用

网友C:
运放绝对可以去掉,ADC输入加104滤波电容。
越简单的电路越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