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avr的程序,mcu换成stm32,修改主要注意些那些方面。

楼主(2013-06-26):
相当于从头写了不

网友A:
弄块板子,练练,也很快的。

网友B:
找一块开发板   好好写写例程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重头写吧

网友D:
1、改下底层驱动
2、改下可能存在关键字不同,不知是什么开发环境,如果是IAR就存在这个问题,常量声明不同。
应用部分基本不用动。
AVR下没有端口的位操作,STM32上有,这个是STM32的多的功能,至于端口,都是要设置输入和输出方向的,所以关于端口操作这块儿基本一样,再有就是速度上的问题,看有没有因为用了STM32速度变快后有不合适的地方。

网友:
多看
多写
多想
多练

网友E(2013-07-26):
还是从头写吧。AVr和STM32毕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网友B:
熟悉新的单片机   然后重新写一些   应该没有难度   只要真正熟悉一款单片机   后面都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