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那个C8051F的问题

楼主(2013-06-26):
这款单片机IO口的使用要遵循优先级的是吧 我如果把P0.0到P0.7都使用了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任何设置的使用P1.0了?

网友A:
不知所云,
什么叫用

网友B:
配置外围是
如果只是当普通IO的话,随便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所云,
什么叫用

应该说是声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外围是
如果只是当普通IO的话,随便都行

啊 对哈 :hug:

网友C:
普通IO口没有优先级一说。
楼主问的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