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条总线挂了很多个器件,每个器件的VCC对地都需要放电容吗?

楼主(2013-06-26):
如题,我的电路用了很多传感器,传感器的datasheet上VCC对地有1uF电容,但是我使用的器件比较多,如果是一个一个读取数据,还需要放那么多电容么?如果是多MCU并行读取传感器,是不是每个传感器旁边都要放上电容呢?

网友A:
肯定放了,最好都独立供电。
特别是模拟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放了,最好都独立供电。
特别是模拟的东西

补充一下,在一块PCB上,传感器之间距离并不是很远。而且,电容放多了,总电容值不是变得很大了吗,这样对电路没有问题么?频响会不会有所改变?放这么多器件如何独立供电呢?每几个器件配一个电源芯片?

网友A:
我都放一排的。

网友B:
那是必须的……:lol

网友C:
按照规范,应该在每个有源器件或敏感器件旁就近放置去耦电容,如果器件之间的距离非常密集,而电源的输出能力又不够,可以适当减小电容的容量但不能不加。

网友D:
建议加。

至少104吧

这是通用的做法

楼主:
谁能教教我如何结贴...

楼主:
原来发帖一日后才可节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