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下编译不支持柔性数组结构成员,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3-06-26):
比如数据结构:
struct abc
{
    u8 data;
    u8 p[0];
};

p[0]是柔性数组结构成员。不占用实际空间的。这样的数据结构在ADS下编译通不过。该如何来配置呢?

找高人救命呀

网友A:
struct abc
{
    u8 data;
    u8 p[1];
};

楼主:
这两个结构不一样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结构不一样呀

不一样,一个是数组长度为0,一个为1

网友C:
有能编译通过的吗,表示怀疑

网友D:
不仅仅是 ADS 通不过,标准 C 都不支持 struct 中的长度为 0 的数组,这个特性是 gcc 的扩展语法。
C99 标准有一个新特性:struct hack,可以在 struct 的最后定义一个“不完整数组”成员:
  1. struct foo {
  2.     ....
  3.     char bar[];
  4. };
这个符合楼主的要求,但好像 ADS 不是 C99 标准的吧。

网友E:
欢迎使用正版的DS-5工具  呵呵:)

楼主:
7楼正解呀。全部修改实现了,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