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编译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3-06-26):
请教各位,如果需要在quartus中对布局布线不编译或者不优化?      我用其中的chip planner 和 design partition 对布局布线进行了调整,但是编译后就要被重新布局布线,请问,如何将其固定使得下次编译的时候不被优化掉???

网友A:
可以lock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lock吧

Xilinx可以保存,结果

网友B:
Altera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lock吧

怎么LOCK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giclock

lock 之后不是编译一下又没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ltera的不清楚

猴哥你赛灵思是高手。。。怎么不学学ALTERA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猴哥你赛灵思是高手。。。怎么不学学ALTERA呢?

;P我是XILINX的FAE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XILINX的FAE啊

真的啊?不要戏弄小学弟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lock 之后不是编译一下又没了么

编译后反注就不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后反注就不变了。

但是如果把这个设计好的lock移植到另外的系统中,再编译还是会变。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弄呢??  请问大哥知道不~~~谢谢了~~~

网友C:
这个,可以不知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真的啊?不要戏弄小学弟哦

真的啊。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真的啊?不要戏弄小学弟哦

我骗你有什么意思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真的啊。亲

哇塞,猴哥那么牛X。没其他意思,只是不敢相信这样的大牛都来泡论坛了,而且距离我们是如此的近,哈哈,十分激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不知道吗?

大哥    这个你可以知道呀~~~知道就告诉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不知道吗?

有点小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哇塞,猴哥那么牛X。没其他意思,只是不敢相信这样的大牛都来泡论坛了,而且距离我们是如此的近,哈哈, ...

感谢吹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哇塞,猴哥那么牛X。没其他意思,只是不敢相信这样的大牛都来泡论坛了,而且距离我们是如此的近,哈哈, ...

表激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笑什么?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