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 V+端电压不对

楼主(2013-06-26):
(无正文)

网友A:
还是好好检查电路和元件吧,别忘了仔细看器件手册。市面上MAX的232接口片有很多假货,在零售市场上甚至可能比真货还多,有的假货电路与原装货不同,有的储能电容的参数也和原厂产品有差别,这一点也要留意,但先确认是否为自己的问题,只有彻底排除了电路问题后才能把注意力转到器件上来。

网友B:
如果器件没问题,接法没问题,实在找不到其它原因,可以试着把电容加大到1u,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