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选择开关电源变压器需要计算出哪些参数

楼主(2013-06-26):
选择开关电源变压器需要计算出哪些参数

楼主:
有技术难度吗?

网友A:
不是很懂啊,没做过

网友B:
同事花了半个月,就做了一款开关电源,还说技术保密

网友C:
搞不懂了。。。。

网友D:
会者不难

网友E:
楼主先买本开关电源入门的书就可以了

楼主:
算了,结贴了

网友F:
我来说说吧
作为开关电源这一块   需要考虑开关电源的拓扑结构    拓扑结构由开关电源输出的功率来决定
拓扑结构选好后    需要考虑场效应管的开关频率
之后   需要考虑变压器的结构   常规的为正激和反激式
然后选择磁芯   需要考虑磁芯的结构   截面积   材质    磁芯气隙     常规的电子变压器    还需要去磁回路和充磁回路   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的线径

网友F:
开关电源的电流的状态   有断续模式和连续模式   这一块   对于后面的功率电感的感值  有要求
根据电子变压器次级绕组的功率以及反射电压   来选择开关管的耐压值和电流

网友F:
开关电源   设计的比较好的   还需要考虑    传导干扰    这一块    电子变压器的传导干扰通常比较大   怎样设计才能保证传导能够过   需要好好考虑电子变压器的绕制      绕制这一块也是很讲究的   三明治绕法   还有其他的绕法不是很了解

网友F:
当这些都搞好了    电源设计基本已经成功了    之后就是开关电源的效率优化    怎样降低电子变压器的铜损和涡流损耗   如何理解集肤效应
怎样降低开关管的开关损耗      都是需要好好考虑的    这一块   一直在努力   顶一个

网友F:
忘了说两点    开关电源的控制原理需要好好钻研一下    包括反馈控制   通过后端的电压电流采样   通过电压环控制   电流环控制      以及前置控制                       还有就是各种保护电路的设计    包括过压保护   过流保护   欠压保护   过热保护   等等    问题很多的    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个人觉得需要学得东西很多    3-5年好好钻研   应该可以出来      努力

网友F:
开关电源   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楼主    你需要好好钻研钻研   技术这一块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G:
ti有计算的软件。

网友G:
可以去试试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来说说吧
作为开关电源这一块   需要考虑开关电源的拓扑结构    拓扑结构由开关电源输出的功率来决定
...

楼上介绍的很不错的,跟你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