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接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6-26):
TI DSP的发展同集成电路的发展一样,新的DSP都是3.3V的,但目前还有许多外围电路是5V的,因此在DSP系统中,经常有5V和3.3V的DSP混接问题。在这些系统中,应注意DSP输出给5V的电路(如D/A),无需加任何缓冲电路,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B:
对于C2000/C3x/C5000系列,部分片内存储器可以在一个指令周期内访问两次,使得指令可以更加高效。

网友B:
片内RAM运行稳定,不受外部的干扰影响,也不会干扰外部。

网友C:
DSP片内多总线,在访问片内RAM时,不会影响其它总线的访问

网友C:
效率较高。

楼主:
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

楼主:
那就结贴了

网友D: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如果是两个电源 应该离着远点的。

网友E:
建议楼主看看做DSP最应该懂得157个问题。

网友F:
电源设计在ti模拟技术看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看看做DSP最应该懂得157个问题。

呵呵  这个真应该去看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TI DSP的发展同集成电路的发展一样,新的DSP都是3.3V的,但目前还有许多外围电路是5V的,因此在DSP系统中,经常 ...

你确定可以直接连?我刚看完一个帖子“手把手教你学DSP书上说考虑到驱动能力,用SN74ALVC164245来驱动DA芯片”,这个。。。到底谁是谁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