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M2576-5.0烧毁

楼主(2013-06-26):
(无正文)

网友A:
换个电源带负载试试

网友A:
先确定是不是负载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B:
5V带1W的负载电流200mA,需要相应调整电感的参数,否则2576的效率会下降

网友A:
驱动1w的led应该是绰绰有余的!看看你的前级呢!!就是输入

网友C:
驱动1颗1W的大功率红色LED,比较好的方法是恒流驱动

网友D:
嗯,恒压驱动LM2576-5.0总会烧毁或爆炸的

网友B:
估计你原理都没 搞对。弄个芯片手册 对照一下吧

网友A:
注意 Pin4脚的原理
另外,还必须 注意 你的 电源输入(什么电压?)

楼主:
LM2576是那种可调节输出的那种 LM2576-ADJ并不是LM2576-5.0,第四脚为反馈,那么他会根据那个LED与那个电阻2.4R/2W分压来反馈

网友C:
你按照datesheet来,应该问题不大啊

楼主:
 我是按照数据手册来的,只是数据手册上面那个LED的位置是一个电阻而己

楼主:
所以现在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样设计合理不?有何问题,不知为啥总是烧那个2576,我测试时发现:那个1W的LED工作很正常,电压电流都在其额定范围内的

网友E:
楼主应用错误,赶紧改,反馈脚怎么能容大电流?????????

网友C:
大电流是指?

楼主:
我的大功率LED最大电流只有350MA啊 你说的反馈脚电流最大容许多大呢? 大电流是造成2576损坏的原因吗?

网友F:
如果想采用恒流模式,建议采用ADJ后缀,这么理解才比较靠谱   5V/2.4R   =2.08A的电流,电流已经接近

网友G:
电流表测量一下输出电流,别老说你的 LED是350mA的

网友H:
为什么非要偷懒呢,多加个分压电阻,led负极接地不接结了。。。

楼主:
知道了,结贴

网友I:
驱动LED   需要恒流驱动   这个需要好好看看    这款芯片的技术手册

网友J:
驱动LED应该使用LM2576-ADJ采取恒流驱动,不能使用LM2576-5.0,如果用LM2576-5.0,就直接用电阻对LED限流。你上下你的原理图看看。

网友K:
先确定电路吧!1W 的负载不至于 烧掉或爆掉呀!

网友L: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网友L:
有问题   多逛21ic    一般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M:
你是人才,2596都能烧毁,我开发10多年来了,从没烧毁过2596。
你的设计有问题。放上来大家给你诊断诊断

网友N:
上个图吧。
电容坏了有可能,稳压块不至于。;P

网友O:
也不一定是图纸的问题, 可能器件比如电感的问题

网友P:
外围电路焊接的是否可靠   另外    功率器件  选的是否过小

网友P:
一般   按照技术手册的推荐电路   都不会出大错

网友O:
没有看到楼主最后有没有查到是什么问题, 如果查到了, 希望发帖告知一下,
看大家这么热情, 做个回馈吧

网友P:
有可能是瞬间大电流造成的     楼主   你需要好好消化消化    顶一个

网友I: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顶你一个   不错   有时间   需要好好看看    顶一个

网友Q(2015-11-05):
上个图比较好,大家可以分析

网友R:
是不是存在短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