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怎么复位状态寄存器是只读的,谁设计的?

楼主(2013-06-26):
这怎么搞,我是指针复位呀。每次指针复位看复位状态寄存器和掉电看复位寄存器没法分呀

网友A:
不行就饶过去吧

楼主:
怎么绕啊?

网友B:
你就非得要区分出来吗?否则你的程序就没法运行了吗?

网友C:
楼主不要钻牛角尖啊
反正不是咱们设计的

网友D:
本来就是用来指示状态的,只读正常的

楼主:
不区分,怎么知道是指针复位,还是掉电复位呢?从天到地的单片机都是可读写的,到了这里就变了,我想拆了飞思卡尔呀

网友E:
亲自找飞思卡尔的FAE,比较直接一些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