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触发

楼主(2013-06-26):
(无正文)

网友A:
触发沿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示波器有触发功能也有正常功能。
方便观察因触发沿变化而变化的其他信号波形。

网友B:
很基础的问题

网友C:
现在的示波器功能都很高级

网友D:
以后示波器的趋势是一体化

网友E:
这个我怎看的很迷茫的啊,有比较熟悉的大侠给讲讲的啊

网友F:
示波器之所以要触发,是因为显示的区域要不断的刷新,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数据,但是对于一个重复的波形,例如一个正弦波,如果每次在屏幕上显示的初始相位不一样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波形是不断的闪来闪去不稳定的,所以我们要在波形的一个固定的时刻去开始屏幕的显示,这样虽然示波器不断的刷新,但是信号是重复的,且显示的起点相位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稳定的波形。

网友F:
而关于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的问题,与数字电路所需要的驱动是不一样的概念,这里的上升与下降体现一种趋势。再以正弦为例,其缓慢上升的阶段或者通过比较器在某个电平M进行触发,又或者通过软件对I点和I+1点以及M设置值进行比较而使其每次触发时的相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