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状态

楼主(2013-06-26):
用5502(300MHZ)去读外部的GPIO状态   for(i=0; i<LENGTH; i++)
    {
     SourData = GPIO_pinRead(hGpio,GPIO_GPIO_PIN0);
    }
到20MHZ就完全不对

网友A:
GPIO 吞吐速度应该没有那么快

网友B:
是啊,你现在打算什么应用?

网友C:
这个的移位电路信号用上拉电阻么?

网友B:
不是很懂楼主的思路

楼主:
算了,结贴了,不过还是谢谢大家了啊

网友D:
GPIO有一定的速度限制   5502能到20M就不错了   单片机一般都是300K
你可以选择用PWM模块

网友E:
你信号变化还很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