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TA口接的对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6-26):
3.6864MHz的晶振是接在XIN,XOUT脚还是接XT2IN,XT2OUT?

网友A:
没啥问题

网友B:
显然不可以

网友C:
Spy bi-wire的接法没啥问题,具体讯息你可以查一下MSP430 Hardware Tools User's Guide。

网友C:
另外,5xx芯片晶振和内部ACLK,MCLK,SMCLK的链接限制已经很少了,都可以很轻松的配置到各个clock。只要注意XT1能支持低频和高频晶振,而XT2只支持高频晶振。所以3.68M晶振接XT1或XT2都可以。

网友D:
为啥一定要外接3.68晶振,用内部FLL产生高频的clock也可以啊。

网友E:
楼主的板子用的SPY Bi-wire调试,那么用JTAG调试的话该如何接线呢

网友F:
JTAG是五个管脚(TMS TCK TDI TDO TEST) + Reset

楼主那么接用Spy Bi-Wrie调试没问题,但13脚要接一个470nF到地。

3.6864MHz的晶振可以接在XIN,XOUT脚,也可以接XT2IN,XT2OUT

网友C:
失误了,居然没发现Vcore没接电容。

楼主:
Vcore为啥要接电容啊,这个脚是给内部供电吗?那41脚42脚又如何处理啊?

网友G:
41,41是芯片内部的ldo的,你不用可以不接!

楼主:
哦,我再看看吧,先结贴了

楼主:
多谢大家了啊

网友H:
这样接没错呀。

网友H:
vcore
  没有连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