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电压能接1.2V吗

楼主(2013-06-26):
(无正文)

楼主:
查到的几个开发板的原理图里,内核电压都是接1.26V,请问能不能接1.2V?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后果是什么就难说了

网友B:
也许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楼主:
难道是我眼花了?手册明明写着可以用1.2V,兼容之前的1.26V。

网友C:
1.2V果断用 难道还会烧啊 大不了就是起不来

网友B:
内核电压要单独接?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D:
0.06V的差距放到速度上可能就是几十M的频率的差距   内核电压还是要求很严格的

网友E:
低电压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网友E:
接上试试。

网友F:
建议任何设备都不要在电压过低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G:
应该兼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低电压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个人觉得肯定会有问题的   随着内核的频率越来越高  电压也越来越低   电压直接与主频有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肯定会有问题的   随着内核的频率越来越高  电压也越来越低   电压直接与主频有关 ...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