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DTMF电路可以发送,但是不能解码接收

楼主(2013-06-26):
我用的电路比较生僻。控制MCU用的是STM32。发送什么都没问题,就是接收有问题。我也看了很多帖子,说是应该接成双端输入,需要加什么放大。我什么都没加,有没有参考电路啊,我发不了图片。有没有大侠帮忙看看。版主,我知道你很牛的哦!

楼主:
QQ499086862.困扰了很久了,跪谢哦!

网友A:
R11是不能用的,电路中还要有模拟摘机电路。DTMF信号的增益由解码片自带的运放调节,去仔细看看器件手册,单端输入、差分输入都可以,但采用隔离变压器时用差分输入更好,对抑制共模干扰有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1是不能用的,电路中还要有模拟摘机电路。DTMF信号的增益由解码片自带的运放调节,去仔细看看器件手册, ...

哦,谢谢大侠!不过还是不明白。我这个现在就是无法接收,改成双端好像也解决不了。用的是ML7020。用在蓝牙一键导航的后台话务员那里,通过DTMF发送位置信息,接收位置信息发送成功的回传。回传接收不到。是不是需要增加一个放大电路什么的。完全搞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大侠!不过还是不明白。我这个现在就是无法接收,改成双端好像也解决不了。用的是ML7020。用在蓝 ...

你可以在线路上并联一部电话机来监听,先要保证DTMF信号的信噪比和幅值,然后再调节DTMF解码器的前置放大增益,同时保证软件操作正确的话,那解码就不是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