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究竟能不能单电源供电?!

楼主(2013-06-26):
按照我的理解,运放是可以单电源工作的,一般来说将信号输入端偏置到电源的中点上。

但如果就算是单电源供电,偏置到0V上是否可以呢。
就比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运放能否单电源工作得看运放的具体型号,不是所有运放都能在单电源下工作的,内电路设计是决定因素。
对于可以工作在单电源下运放,偏置参考点的选择得由信号电压范围和运放的具体电路形式决定,不能泛泛而论。

网友B:
ls说得对,具体看你你选择的运放,一般双电源供电的运放,都可以用单电源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能否单电源工作得看运放的具体型号,不是所有运放都能在单电源下工作的,内电路设计是决定因素。
对于 ...

那么大侠,可否由图中电路中的运放,具体讲解一下呢?

网友C:
按你的图,不可能工作。
有少数运放的输入可以比负轨电压还要低,我不确定你用的运放是否有这个能力。
即使你的运放输入有这个能力,输出却不行。没有任何一款运放的输出电压能比负轨还低。

网友D:
楼主的电路不是不能工作,是会消掉交流输入信号的负半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路不是不能工作,是会消掉交流输入信号的负半周信号

那么,什么时候不能工作,什么时候消掉负半轴呢?

网友E:
楼主,你把一楼的大师的话好好理解理解吧,你说的那个单电源供电,只是把负电源当参考地,把地作为电源的中点电压,这个选择是参考的问题,而实际的单电源运放,是不需要负电源的,有正电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把一楼的大师的话好好理解理解吧,你说的那个单电源供电,只是把负电源当参考地,把地作为电源的中 ...

你说的,我懂。
但是不明白的是,如何判断一个双电源运放,是否可以单电源供电,如何从运放的内部结构来确定?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的是看pdf,上面会告诉你,如果想分析电路,我自己理解是直接看看前级输入,可以判断的!

网友F:
主要由运放输出级和负载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