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一个内阻比纽扣小,体积、价格和纽扣差不多的3v电池?

楼主(2013-06-26):
如题,纽扣内阻太大,驱动小电机时,单片机直接低电压复位了。。。

网友A:
问题不在于电池,而在于思路
用纽扣电池驱动小电机
请问楼主你有没有算过纽扣电池的容量?电机启动电流? 电机正常工作电流?
电机启动瞬间,电池电压跌倒几伏?
纽扣电池能工作多少时间?
当然也许你们有你们的设计思路,或者受限于产品体积,必须这么干

网友A:
那我建议你这样试试
电池升压得到3.3V 并大电容给单片机 或者串肖特基然后并电容 给单片机供电
电机端采用mos管控制,并且并联大电容 提供足够的启动电流
纽扣电池的放电能力是很小的,并不支持大电流放电。
可以先看看你的纽扣电池规格书 重点看看放电电流最大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建议你这样试试
电池升压得到3.3V 并大电容给单片机 或者串肖特基然后并电容 给单片机供电
电机端采用m ...

谢谢斑竹,纽扣电池可以单独供电小电机,但是加上单片机就会低电压复位。用什么型号mos管合适啊??

网友A:
电池电压接示波器看看,时间打慢
你启动电机看看这个波形,应该有个下陷的波形 这个就是电池输出能力不足引起的
什么型号的mos 大家都告诉你型号了,

楼主:
我只有传统万能表啊,没有示波器:L,虚拟示波器可以么,我这里有个示波器空板

网友A:
示波器都没有啊,
反正你要能看这个波形才可以,至于怎么看,自己想办法
根据波形时间 计算电容值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建议你这样试试
电池升压得到3.3V 并大电容给单片机 或者串肖特基然后并电容 给单片机供电
电机端采用m ...

这个纽扣电池大电流只有5mA,而马达要20mA,我想用纽扣这么小的电池,有没有什么推荐啊
建议使用电流值
      大电流间断(mA): 5
      标准电流(mA):0.05
      小电流连续(uA):1

网友A:
你为什么偏要用这种纽扣电池呢
软包锂电池小体积的也有啊,90mah的体积比电池大不了多少的

网友B:
如果你介意体积,那么加元件也是加体积,还不如爽快点,上个大点的电池

网友C:
你的电池本来就不能提供足够的工作电流。太小哦。

网友D:
你要这么小的电池干嘛?做遥控跳蛋?

网友E:
没有办不到、只有没想到!…吓!当年我就是烧火棍打**派的!…哈哈!…

网友F:
那还是纽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