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ds信号发生器幅度调节的问题

楼主(2013-06-26):
最近要做一个信号发生器,准备用ad公司的ad9833做,但是要求是幅度可调,请问都有些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实现键盘调节幅度?非常感谢

网友A:
后面接运放,如果用键盘调节,可用运放+AD+单片机方法解决。

网友B:
用dac控制dds的refrence

网友C:
AD9834可以用一个DA调整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9834可以用一个DA调整幅度

我用的AD9833,是学长送的: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接运放,如果用键盘调节,可用运放+AD+单片机方法解决。

能具体点吗?你是说的可控运放?想ad603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接运放,如果用键盘调节,可用运放+AD+单片机方法解决。

你说的可控运放吗?想ad603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