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反向漏电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
      见如图,需要对一个电路的输出/输入引脚进行保护(即图中的1点),预计对输入钳位在正负15V之内,以保护输入电路。本计划用二极管上拉和下拉进行保护,但需要考虑漏电流的影响。IN4148在反向20V时为20nA,IN4007则达到了微安级别,希望能引进类似二极管的保护,但希望漏电流能在10nA以内或者更小,各位大侠有无办法。
      该接口为简单的示意图,实际中间比这个复杂,能测试微电流,最小档位1UA,因此尽量减少外界漏电。
    十分感谢!

楼主(2013-06-27):
自己顶下。有没有比IN4148反向漏电流更小的二极管推荐呢?

网友A:
就算有,那肯定也贵啊
保护电路,自然从过载源头处下手,所以有没有必要非常这样搞,不确定,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B:
漏点电怕什么啊,OP07不会连这么小的负载都带不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有,那肯定也贵啊
保护电路,自然从过载源头处下手,所以有没有必要非常这样搞,不确定,提供的信息太 ...

多谢大侠,
   这是个输入输出双向口,这个接口对外供电,也能够测量这个接口上的电压。需要对这个接口进行过压保护。

网友C:
我一般都用BAV99 这点漏电怕什么啊,又没多大影响
从你用OP07来看,也不是太精密的东西。这点漏电不至于影响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点电怕什么啊,OP07不会连这么小的负载都带不动吧

多谢大侠,
   这是个简单的示意图,实际中对该点的漏电要求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用BAV99 这点漏电怕什么啊,又没多大影响
从你用OP07来看,也不是太精密的东西。这点漏电不至于影 ...

多谢大侠,
  这个漏电有2.5UA。这是电路示意图,实际我的电路图是不允许漏电的,需要进行微电流的测量,最小档位为1UA。

网友C:
CMAD6001超微小超低漏二极管, SOD-923 封装. 此新产品是100V, 250mA, 拥有
1) 极低漏电流值(IR), 最高为0.5nA,
2) 低电容值, 最高为2.0pF.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AD6001超微小超低漏二极管, SOD-923 封装. 此新产品是100V, 250mA, 拥有
1) 极低漏电流值(IR), 最高为0.5 ...

膜拜大侠,呵,
   CMAD6001---神器啊,完全达到我的设计指标。应该不贵啊。感谢!

网友D:
可以使用JFET。

楼主(点评):
购买难度貌似有点大。

网友E:
你到底对哪个端口漏电有要求?

网友F:
换用两个JFET代替二极管就好…nA妥妥能做到~
如果需要帮助,我这可以有pA fA量级的测试环境,可以帮你确切的知道漏了多少电;P

下图为在家用10V电压下测试流过1T电阻的电流,即1000G=1000000M=1000000000K=1000000000000 OHM

家中条件简陋让您见笑了;P当然也有对比验证的手段,下图为100G电阻阻值测试,当然也可以去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用两个JFET代替二极管就好…nA妥妥能做到~
如果需要帮助,我这可以有pA fA量级的测试环境,可以帮你确切 ...

大侠够专业。JFET貌似比较容易损坏,购买也比较麻烦,开始考虑过,后续生产怕是够呛。漏电流在5nA以内可以了,系统其他地方也有些漏电。好设备,膜拜!感谢啊!

网友A:
不愧是发烧友,兜里没十万八万的只能眼馋了。
但是攒够了也不会买这些,首选安捷伦E56网分仪,更实用些。

网友F(点评):
这玩意网分搞不定~呵呵,网分有来着~还有四通道自校准选件

网友G:
楼主能不能考虑对输入信号进行限幅呢?输入不出现过载,输出就不会出现过载了,这样连二极管都不要,也不用纠结漏电流问题了。

楼主(点评):
输入信号是未知的,所以我在电路内部一些单元加保护电路。输入信号无法控制

网友F:
刚刚才发现。。我穿着短裤做的实验。。。

网友G:
没有让你控制输入信号,是让你对输入信号限幅,放大器是你做的,输入不超过幅度,输出会超过幅度么??

楼主(点评):
多谢大侠,这个电路结构没画全,呵

网友H(2017-06-05):
换用两个JFET代替二极管就好…nA妥妥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