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交流转直流电路的电阻的作用是?

楼主(2013-06-26):
这是个宽带交流转直流的典型电路,其中那个1K电阻的作用没想明白...还望高手提示下,谢谢。

网友A:
看了下,LT1122官方推荐的电路中---滤波器加了这个1K的电阻,想了半天愣是没想透。隔离负向输入端的杂散电容?保护作用?表示关注。

网友B:
一般结型输入管都要加个电阻限流保护,超过预设电流则内部保护MOS管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结型输入管都要加个电阻限流保护,超过预设电流则内部保护MOS管导通。 ...

大侠指的超过预设电流是指----超过流入输入端的电流便开启保护?不知道这个开启保护是个什么动作?

网友B:
依据工艺不同,最基本最简单像下面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依据工艺不同,最基本最简单像下面这样:

一个20V的电压经过10K电阻输入OP正向输入端,而OP供电是正负15V,那么这个OP是否会损坏呢?或者说会开启保护模式,从而使10K电阻承担压降,这样就不会损坏了?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依据工艺不同,最基本最简单像下面这样:

这个图还是第一次见,有点看不懂,呵呵
  第一个BJT和第二个BJT貌似是一样的(从连接到引脚的PN结方向)。。。。第三个是JFET?那是N沟道的,那形成了貌似前两个BJT的PN结。。。。求解答  呵

网友C:
楼主的问题, 我咨询了 TI 的 deyisupport.com 论坛: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g/f/60/t/24512.aspx
回复如下. 可以进一步去提问

像这种在负向端或者同相端加的电阻,通常都是作为匹配阻抗,目的是抵消偏置电流引起的失调,这里虽然不是匹配阻抗,但目的一样是抵消失调电压的影响。您可以看一下LT1122相应data sheet的失调电压/电流的大小。

失调电压,包括失调电流引起的失调都是直流参数,这里的应用就是直流输出,所以这样的匹配或者叫补偿就显得格外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 我咨询了 TI 的 deyisupport.com 论坛: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analog/f ...

答非所问!估计是本土工程师。
如果R接在同向端,你再去问问作用是什么?

网友D:
TI的回复真能扯。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研究下DATASHEET....

网友E:
输入保护,防止输入部分的ESD保护二极管过流损坏。
具体看下其差分输入部分电路应该明白了。

网友C:
我已经给了回复网址, 可以回帖继续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