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内部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3-06-26):
原来做产品选型选中了STM8系列单片机,可是评估后发现有个问题,就是使用SWIM下载STM8S105或者STM8S103的话,原来在调试过程中设置好保持在EEPROM里的参数会被删除,害的我原来的工作白做了。据说用ISP模式下载,可以不破坏原来存储在EEPROM里参数,可是STM8S103出厂时却没有预先固化ISP驻留代码,需要自己提前烧写,这种做法对我来说不仅麻烦繁琐,而且也增加了工作量。不是说STM8内部有真正的EEPROM吗,看来也是吹嘘,其实就是用FLASH模拟实现的罢了,并不是独立与FLASH可以操作的的EEPROM。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得不忍痛放弃了看好的STM8单片机,现在都觉得可惜。

网友A:
下载的时候可以选择FLASH的地址和大小,把保存参数的地方放到最后、避开,应该就行了

楼主:
下载的时候可以选择FLASH的地址和大小,把保存参数的地方放到最后、避开,应该就行了。二楼的意思是说,可以用SWIM方式实现你说的方式吗?要是这样的话,到还值得使用STM8。